电瓶供电

楼主(2011-06-19):
昨天拆了100A的电瓶下了,可以用来外场充电吗?
可以充多少3S2200 电瓶损耗百分之三十了

网友A:
如果楼主的电拼是12V的, 12V电拼充电一般能放出来50%左右的电来(再放电压就太低了,有些充电器就报警不干了)你的电池是3S的,也基本可以算12V吧,也就是 电拼放50A时的电,如果不算功率损失的话,应能充50/2。2=22节,也就是可以充22节,其实实际上是有损失的, 估计能充个18节起来差不多
由于一般飞机放电,电池只用到 3。8以上,放电量在50%左右,那么如里你的电池是飞450的,估计充个36节起来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我跑车船和固定翼,都用2200,

网友B:
我是用的45AH的,最多冲过12块3S2600的lipo
一般出去平均充10块

网友C:
铅酸电瓶放电70%左右还是完全可以的,12V电瓶放电不要低于11V就是安全的,但一定要及时补电,放电后长期放置寿命会严重缩短。
主要问题是楼主的是旧电瓶,容量肯定下降不少,楼主最好在实测一下。

楼主:
对,现在最多能放80A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