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四轴FPV成功,可惜最后撞电线了,郁闷

楼主(2011-06-19):
KK四轴整FPV整了几回,第一回:2.4G和1.2G图传干扰。。。50米大炸。。。第二回,电池没电。左右晃荡大炸。。昨天第三回,终于整顺了,FPV成功 。。可惜结局不好,最后一块电池撞电线!!!!

FPV的视频:

撞电线的视频:

网友:
怎么不撞保时捷啊···

网友:
够霉的!对了怎么不用72M的控呢!

网友:
开始电压就是12.7啊????

网友A:
是你的KK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的KK吗?

肯定是我的啥。。。

网友:
3次没个好结局。。。
楼主你真衰神。

网友:
神马云台跟踪,原来也只是浮云!

网友B:
调得不错,稳定性很好,就是电池用的太次了,才十多安的放电,一会儿就到11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得不错,稳定性很好,就是电池用的太次了,才十多安的放电,一会儿就到11V了

双天3S 2200MAH 20C电池..个人感觉还不错哦.
但是这个容量小嘛..下次用大点的电池应该就好点了!

网友:
太好了,我也很想搞四轴FPV

网友:
不错,你可以吧轴距加大,更稳定

网友(2011-08-20):
再重温一次

网友(2011-11-05):
今天我装的四轴也是KK V5.5的,可是老是电机不能同步启动呢,调得晕头转向了,,郁闷啊,

网友:
我也想玩这个

网友:
请问楼主 最终用的是什么配置啊?遥控和图传是怎么不干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