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无动力主轴

楼主(2011-06-19):
小床回来两三个月了,做了个ER11的无动力主轴,材料是不锈钢,用了两上7001角接触轴承和一个6001深沟轴承,弹簧夹及螺帽是网上买的,做的不是很满意,请师兄们指正。

楼主:
轴是自己用不锈钢车的,内孔是先钻8个的孔,再用电磨上钨合金旋转锉锉出来后电磨上金刚石磨针磨,车床及电磨全开最高速,精度两个丝。尾部还有一个压紧螺丝没装,感觉可以不装螺丝,装配时很紧,还有带轮没车出来。

网友A:
Er11杆也是自己做的?感觉轴承那应该弄个盖子盖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是自己用不锈钢车的,内孔是先钻8个的孔,再用电磨上钨合金旋转锉锉出来后电磨上金刚石磨针磨,车床及电磨全开最高速,精度两个丝。尾部还有一个压紧螺丝没装,感觉可以不装螺丝,装配时很紧,还有带轮没车出来。
牛!我的问题还没问就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r11杆也是自己做的?感觉轴承那应该弄个盖子盖上

一开始也想弄个盖子,后来做时忘了,没画图纸,边做边算:loveliness:

网友:
尾部螺丝是要压紧的,否则角接触轴承的作用没发挥到

网友:
我的成品ER11跳动15丝

想磨一下

能上个图看看怎么磨吗??

网友:
做的好, 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是自己用不锈钢车的,内孔是先钻8个的孔,再用电磨上钨合金旋转锉锉出来后电磨上金刚石磨针磨,车床及电磨全开最高速,精度两个丝。尾部还有一个压紧螺丝没装,感觉可以不装螺丝,装配时很紧,还有带轮没车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是自己用不锈钢车的,内孔是先钻8个的孔,再用电磨上钨合金旋转锉锉出来后电磨上金刚石磨针磨,车床及电磨全开最高速,精度两个丝。尾部还有一个压紧螺丝没装,感觉可以不装螺丝,装配时很紧,还有带轮没车出来。
感觉锥孔应该装好后再接上电机再磨一下,我的无动力主轴准备上钻夹头,锥度就是用手转动无动力主轴的皮带轮在外圆磨床上磨出来的,磨好后用表打跳动,指针都不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床回来两三个月了,做了个ER11的无动力主轴,材料是不锈钢,用了两上7001角接触轴承和一个6001深沟轴承,弹簧夹及螺帽是网上买的,做的不是很满意,请师兄们指正。

看着挺不错的  用小车能做成这样   而且轴也是自己加工的
不过角接触轴承 没有外套 里套的双预紧 相当于没用啊
还要 学习一下角接触轴承的 用法

网友:
另外 外面的套 可以用两顶的方式 车一刀 这样就能把接刀痕车掉

网友C:
楼主主要不满意什么地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挺不错的  用小车能做成这样   而且轴也是自己加工的
不过角接触轴承 没有外套 里套的双预紧 相当于没用啊
还要 学习一下角接触轴承的 用法

请教一下:
我觉得他这个外套两边轴承位是带台肩的,轴靠头部也是有台肩的,这样两个轴承一个限制向右(上)串动(靠头部的轴承),一个限制向左(下)的串动(尾部轴承)。只是尾部轴承内圈带螺纹的挡圈应该装上并调整好两轴承间隙,用锁片锁住。
不知道我的分析对不对。请指教。谢谢

楼主:
不会画机械图,用平面设计软件画了一下,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主要不满意什么地方呢?

第一、原计划套子外圈车一个台阶,便于安装一个夹板用来支撑电机,后来在车的过程中又觉得台阶没很必要,直接的后果就是外圈有两圈车痕;

第二、尾部压紧螺纹车错了,12的螺纹公制螺距应该是1.75,我车成了1.5,现在找不到螺母了,不过将1.75螺距的螺母车薄到3道丝还是能拧进去,比较紧,倒是不怕回丝了;

第三、轴头安装弹簧夹螺母时需要用扳手止住轴,那个上扳手的地方我不知道叫什么,应该用铣床铣方,我没铣床,用砂轮手工磨,磨的不好;

第四、装配时,我应该车内径12.5的套筒,用台钳压入轴承,结果偷懒没车套筒,只是用钢棒加锤子冲入轴承,导致轴承有点受伤,旋转时有点阻滞感,虽然很轻,但感觉很不爽;

第五、磨内孔时不够耐心,没磨好,精度两个丝,先前做了一个做坏了,轴位车小了点,但内孔磨得很好,在未下床时精度达到一个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挺不错的  用小车能做成这样   而且轴也是自己加工的
不过角接触轴承 没有外套 里套的双预紧 相当于没用啊
还要 学习一下角接触轴承的 用法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这个轴箱车得还是不错的,感觉圆柱度和同轴度应该能满足应用,那个螺纹要小心使用,主轴上的锁紧螺纹都是精密细牙螺纹,紧固过程中螺母端面与轴的垂直度靠这个螺纹的精密度来保证,如果垂直度差那拧紧以后就会把轴 ...

你说的这点我没想到,感觉很有道理,不行的话就再重车一根轴,车成细螺纹!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画机械图,用平面设计软件画了一下,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懂!

哦 看到图明白了  这种方法 已经 达到双预紧的目的了 不错
其实后面的螺纹最好车细螺纹 比如1.5mm 的 理论上 细螺纹可以自锁 而且细螺纹更能达到微调的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说的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