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8S,为什么你会丢失模型数据????我忍不住说 :我 靠。。。。

楼主(2011-06-19):
今天早上,带上电动吉比,刚开始开控一切正常,检查舵面,正常飞了一会,换动力电池后,重新开控,就没仔细检查,就试了油门,正常,飞吧!于是飞机离地舵面错,结果就不说了,同样的问题我之前也在论坛上说过,今天又碰到一次,我我我我我我,             请问各位兄弟,用过天地飞8S的都有类似问题吗,像服他爸和 J R,有这问题吗

楼主:
说实话,我  想 换 控!!!! !!!!! !!!!!!

网友A:
想换控就换控嘛,没人拦着你,
一般来说,你是设置好后没有正常退出,关机后重启还是没设置的现象一样!!
不要老拿着国产控喷!

网友:
设置好后没有正常退出

天9我碰到过两次,之后注意了,没出现过

网友:
有更好的,你一定会想换的,喜欢就一步到位吧。
我遇到的情况是进系统菜单如果没有提示重启生效几个词的就立刻关机开机的话,有一定概率会丢模型数据。也就是一两秒的事情,注意以后,木有发现问题。
和你这个情况还不一样,你第一次飞好的,第二次不行,而且应该是丢失模型通道正反设置吧。应该回忆一下,第一次飞最后设置完有没有正常退出菜单。还是直接关机,有问题提出来是好事情。不过表达问题应该尽量客观。
另外我还想说两件事:
第一,每次飞行前都应该检查一下油门和舵面,这个不光是测试控,同时也是测试舵机,和飞机结构的稳定性。
第二,喜欢什么品牌,都无可厚非,但是不应该歧视,甚至是鄙视国产设备。进口控相对技术好一些,这很正常,毕竟人家技术领先(大部分)。国产控还在发展,正是因为国产设备的低价(不仅仅是控),才大大降低了魔界的门槛。

我并不主张把模型提高到爱国主义的高度(虽然从市场竞争的角度上来说,有国产的设备的存在很定会大幅拉低进口设备的价格。),但是请大家也用公平的心对待国产。谢谢!

网友:
我也有过一次,前一天正常飞,第二天尾巴就锁不住了,弄了好久,后来看了一下设置感度变0了

网友:
你还真发帖子了,顺便把早上的全过程说下,我觉得是忘了换飞机,不过你的苏26也不是pcms啊

楼主:
我把过程详细说一遍,免得有人说俺鄙视国货,说实话从玩航模到现在,我买俩天地飞的控,天地飞6一台。然后就是天八S,这次的详细过程是这样地。。到场地,直接开控选择我以前设定好的电动吉比,名字叫1( EPP),还有架汽油的固定翼,名字叫2(SU26)还有就是3(模拟器)(MONI)三个数据,调好EPP信号正常,舵面正常,就飞吧,飞电动吉比主要是为一会飞汽油机热身, 飞了几圈下来,就把控调到2(SU26),开控,舵面正常一切就绪,可是汽油机不争气,一直熄火,还不好启动,奇怪在家调的好好的, 高低速正常啊!!搞了大半小时没搞成,就放弃汽油机了, 可是不能白来啊,还飞电的吧,然后熟练的把控调到1(epp),开控电机运转正常,于是飞,然后就不说了,把飞机捡回来,摔坏咯 ,仔细看控,天八的小屏看着费劲,奇怪数据1不是我之前存的EPP而是默认的那个英文字母模型,然后把设置机型调出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奇怪数据1EPP没啦,咦这有点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换控就换控嘛,没人拦着你,
一般来说,你是设置好后没有正常退出,关机后重启还是没设置的现象一样!!
不要老拿着国产控喷!

手上F记的3种控,任何一个设置,只要动了数字,哪怕动完就拔电池,再上电,数字就是最后设置的那个。
拆控跟踪下来的情况是,设置一变,马上写存储器,不给参数丢失的机会。
这个其实并不难,属于设计缺 陷,或者属于是不是重视用户体验。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解答哦,原来其他控不i会丢数据啊

楼主:
建议天地飞在丢数据方面改进,个人认为这个问题在技术方面是个鸡毛蒜皮的小事 ,改进应该不是问题, 毕竟航模这东西,不是想玩就玩的普通玩具,安检是必要的,但是请您尽量给模友们减少点意想不到的麻烦,作为一个玩了不到4年飞了4架飞机的普通航模爱好者,谁会想到遥控半小时前还飞了俩起落,在半小时后会出现这等事!!控电一直都没动过,还会丢数据,真的应该向汽车召回一样,发现问题马上通知用户,注意或检查维修!
  这个问题还请天地飞或天地飞MM把它当回事,毕竟我还是挺支持你的,用了俩控都天地飞!

网友C:
我用6ex的时候有一次开机所有的数据都没了     不过只出现过这么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6ex的时候有一次开机所有的数据都没了     不过只出现过这么一次

报警了吧,会报警很久

网友:
每次更改数据都要等确认,如果更改完马上关控数据会丢

网友:
我的JR,FUTABA.SANWA控都是立即写入数具的,SANWA的更有意思,如果调整中断电,再开控还在调整菜单中。国货要努力啊!

网友:
标题

唉,你的8s我都见出了两*问题了,搞的我也怵怵的,等450一ok马上换T8FG

网友:
设置完随便动一下方向,然后退出,最后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上F记的3种控,任何一个设置,只要动了数字,哪怕动完就拔电池,再上电,数字就是最后设置的那个。
拆控跟踪下来的情况是,设置一变,马上写存储器,不给参数丢失的机会。
这个其实并不难,属于设计缺 陷,或者 ...

我倒觉得改变设置后正常退出设置才生效好点,万一我设置错误,那就不好后退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即改即存也有弊端,EEPROM的擦写次数是有限的。一般都是退出设置菜单存储,个别还有关机时存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即改即存也有弊端,EEPROM的擦写次数是有限的。一般都是退出设置菜单存储,个别还有关机时存储的。

帮帮忙,随便找个EEPROM都是100W次的擦写寿命,您还考虑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议天地飞在丢数据方面改进,个人认为这个问题在技术方面是个鸡毛蒜皮的小事 ,改进应该不是问题, 毕竟航模这东西,不是想玩就玩的普通玩具,安检是必要的,但是请您尽量给模友们减少点意想不到的麻烦,作为 ...

您好:
             产品设计的是按退出键保存数据,请确定是否设置过程中断电和没按退出键,如产品有质量问题,请与售后联系,谢谢!

网友:
我用的天7还没遇到过,不过目前也只有两个飞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帮帮忙,随便找个EEPROM都是100W次的擦写寿命,您还考虑这个?

这个真没有。

网友:
国货,EPPROM用的水,自然容易掉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真没有。

您看看有没有?多的是,要再给您贴几个型号吗?别说100W次,1亿次的我这里都有,要看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