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平衡仪问题 高手来指点下

楼主(2011-06-19):
控是天地飞8 自己改了美国手 玩模拟器一切正常

接线方式 1:接收的接线和说明一样
一通接:3根线的
二通接:黄线
三通接:电调
四通接:GY401
五通接:GY401感度线
六通接:橙线
七通接:无
BATT:无

平衡仪主插板:
1通接 副翼
2通接 舵距
3通接 升降
4通     空闲
5通接 空闲

2:舵机设置
舵机1  反
舵机2  正
舵机3  正
舵机4  黑

2:操纵设置
副翼:反
升降:反
舵距:正

这里出了问题 遥控操作正常
但是平衡仪自动补偿 副翼正常
升降不正常 往前倾斜盘也往前 往后就往后

哪位高手能告知下啊....郁闷死了

网友:
你在设置里设置下就好了

网友:
我的放了1周居然不管用了,只能锁尾求解

楼主:
请问设置哪里?舵机正反向还是什么 还有我这样接法有没有错?望指教

请问设置哪里?舵机正反向还是什么 还有我这样接法有没有错?望指教

网友:
遥控器要设置下 改成HP1:常规单舵机模式
平衡仪不支持混控
下面是KDS控的说明

网友(2011-10-29):
正在研究中  也许有用  先回复了  好找   呵呵

网友:
我是风神50直升机

我是风神50直升机,现在安装了KDS平衡仪,不知道怎么设置参数,请教高人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