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电池鼓成这样还能用吗?

楼主(2011-06-19):
两年前买的电池,没怎么用就鼓成这样,但是还有动力。想把它用在涵道机上可以吗?

网友:
天气原因吧   长时间不要时 不要满电存放     放冰箱里冷却下  哈哈 (开个玩笑)

楼主:
还有,冬天时没鼓这么厉害,天气稍微一热就成这样了

网友A:
还能够飞固定翼,但是不易飞涵道机!

 因为它的内阻已经变大了,是电池的质量比较差才会造成鼓胀现象。
对于锂聚电池应该充满电后存放在阴凉处,要避免高温,定期在每3个月要对电池检查一次,并及时对电池进行补充电,才行!
我现在还有2003年和2004年的电池(没有用过,做存放测试用),有的仅内阻变大,没有鼓胀,有的已经鼓胀,内阻变大厉害。
【仅供参考】

网友:
扎几个眼,放放气~~            出问题别找我昂~~~

另外LZ舍得在自己家墙上乱涂乱画~~   果然有公德心~~~

网友:
请前辈说说锂电池的保费标准

我的电池100多个起落后,也微微鼓起,但充电的和使用都正常。就不知道怎样判断电池还能不能继续使用。

网友:
   楼上的太残忍了

网友:
照用,用到不能用

楼主:
那我就用了 正在充电,下午爽去
内阻大一点不要紧,我只要30A电流,而电池极限可以达到44A

网友:
我的鼓得比你厉害,放心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它的内阻已经变大了,是电池的质量比较差才会造成鼓胀现象。
对于锂聚电池应该充满电后存放在阴凉处,要避免高温,定期在每3个月要对电池检查一次,并及时对电池进行补充电,才行!
我现 ...

充满存放不行的    要冲一半存放

网友:
我的植物牌的电池比你的鼓的厉害多了,恨不得胀破肚皮的感觉,凑合用没事。。。没办法,电池基本都这凑性。。。总共600大元的4块电池个个怀孕就是不下小电池哈哈哈没办法

网友:
我的电池比你的还鼓的厉害 照样用

地板说的哪个千万别去试哈 扎眼!出大问题

我上次一快电池鼓了!充满电放一旁没用就拿来测试电机用 有次不小心碰到切KT板的手术刀刀尖 当场起火 吓得我老婆

跑了老远 哈哈

网友:
等着电池给你生个小电池

网友:
3.85-3.9 存放

网友:
冲满电存放是不对的。

网友(2013-05-11):
失败我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