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帮我看看这样填装炮弹行吗?

楼主(2011-06-19):
用一片金属板弯成弹匣的形状,后面顶上弹簧,前面做成U型
舵机把子弹压到下面发射仓,到位后由联动的电阻丝引燃后发射出去.
目前只是理论阶段,脑袋里想一想而已.
不知道有什么不对吗?有什么错误或改进的地方?

楼主:
或者把弹匣做成漏斗状,装地更多.但是靠重力漏下来有点不可靠似的.

网友:
我也是正在苦思中。。。

网友:
你们都好暴力呀     呵呵

网友:
不明白怎么发射出去,难道要靠火药发射?

网友A:
应该是火药爆炸产生的推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火药爆炸产生的推力吧

爆炸比较危险吧?
有卖小火 箭啊,叫个什么笛音飞什么的,靠火药缓慢燃烧提供推理,和子弹的发射原理还有有点区别的

网友:
看懂了 感觉可以实现  但是不能抽壳  必须使用无壳弹  或者使用火 箭弹

楼主:
这个是整个发射出去,剩下只是一股烟:loveliness:

网友:
点火是关键啊

网友:
没那么简单,火药残留物就是一大问题,炮机的高密封度和耐高压强度等等

用小火 箭做**蛋发射甚至**蛋比例动态模型都没问题,带膛压化学炮弹就免了吧,即便做出来也会招来更大的麻烦。

网友:
标题

不知要用在什么地方,小火 箭我是试过,推力估计也就是只能推动他自己,连一台只有四个轮子的四驱车都推不动,那点推力完全不够,推力大的那种直径又是问题,火药部分直径在8mm以上,还有一支绑火 箭上的小木棍,木棍长度也是问题。有种方法可以试一试:假设是坦克,玩火炮射气球,中间可以设一些障碍,抵挡炮火,用一个连射的小火 箭,那种像烟花一样的,很小的,一点就不停的发射。把连射火 箭粘在炮塔上,用舵机控制一支蚊香,去点引线,小火 箭发射,通过操作炮塔修正弹道,呵呵,娱乐

网友:
都没到点子上,可以用信号弹,我已经找到了合适的信号弹,但是,弹壳如何完成抽壳难倒我了

网友:
LZ:炮管后面密封不密封?如果密封如何点火?如果不密封火药不把炮塔内的东东给烧了?就是时间短烧不了,但火药的腐蚀性对炮塔内的东东也有害吧?请LZ三思。

网友:
怎么说呢,安全第一,找一处没人的场地是关键

网友:
 主要是点火和残留问题

楼主:
我没有坦克,只是这个问题要到这个版块才能寻到答 案
点火问题不用考虑了,我可以做到不是点火那么简单.模拟高射炮抬起炮管后射一炮再放回去,再抬起来射一炮又放回去.
残留有点问题.不过我不想考虑,我想用在飞机上,后面全空,让它喷在空气中好了.不过好象做个密封的"反应仓"来收集压缩空气也不错,推力是不是更大呢
13楼的朋友,我只是想发射一个模拟的炮弹而已,不是要用它来推坦克走哦

其实我只是想问问我想象出来的这个结构合理不?有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会不会中途卡壳了.或者其他什么问题.-------农药残留是个问题,考虑一下

网友:
要是点着了上面弹仓的其它弹弹那就热闹了。哈哈。。。

网友:
转帖(DIY 划炮自动点火装填装置

转帖(DIY 划炮自动点火装填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