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还是要买好的。哎。。

楼主(2011-06-19):
昨天一个2212  2600KV的电机,用不知道啥牌的25A电调,竟然驱动不起来,纠结,以为是电机问题,后来换了个好盈的25A,那动力杠杠的。哎,电调,还是要好的。。。

楼主:
国际惯例,自己坐沙发

网友:
拿个坏的蝎子电调给你也驱动不起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一个2212  2600KV的电机,用不知道啥牌的25A电调,竟然驱动不起来,纠结,以为是电机问题,后来换了个好盈的25A,那动力杠杠的。哎,电调,还是要好的。。。

2212 KV2600如果用25A电调,桨最好用5030,如果用皓业的5045或者其它的5*5桨,电流会超过25A的。
我实测过2208 KV2600 用皓业5045桨,电流30A。你的如果是2212,那么电流可能比这个更大。

网友:
LZ说的不具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12 KV2600如果用25A电调,桨最好用5030,如果用皓业的5045或者其它的5*5桨,电流会超过25A的。
我实测过2208 KV2600 用皓业5045桨,电流30A。你的如果是2212,那么电流可能比这个更大。

恩,应该是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B:
对于电调,我接触过一些,xxd、中特威、好赢,电调的原理大同小异,大多是用M8单片机,就是里面的程序和三项驱动的功率管不同,大多用tpc8103、ao4407、irf7811、7832等,外围电路也差不多,但是如好赢、中特威等好品牌电调的功率余量留得比较大,比如中特威有款18安的电调,按功率管的数据算有45安,但它就标18安,如果是xxd等电调它标30安,按所用的功率管数据计算也就是36、40的样子。所以我们用的时候就很容易烧,保险起见按标值减掉10-15安用比较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电调,我接触过一些,xxd、中特威、好赢,电调的原理大同小异,大多是用M8单片机,就是里面的程序和三项驱动的功率管不同,大多用tpc8103、ao4407、irf7811、7832等,外围电路也差不多,但是如好赢、中特威等好品 ...

恩!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12 KV2600如果用25A电调,桨最好用5030,如果用皓业的5045或者其它的5*5桨,电流会超过25A的。
我实测过2208 KV2600 用皓业5045桨,电流30A。你的如果是2212,那么电流可能比这个更大。

2208的电流居然能达到30A? 那2212 KV1000的电流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