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纤桨的问题

楼主(2011-06-19):
现在我飞机上的桨是580mm的木桨,准备换碳纤的,但是只有550mm和600mm的,550的好像短了点,但是600可能又长了....我要换哪种好呢?

网友A:
当然是换长的,何尾桨做个错位,不是非常暴力的飞行都不会有问题

网友B:
600MM的,算一下一边才多1CM,而且会稳定一些

网友C:
换550的,效率高,飞得爆!

楼主:
换600mm的就跟50级的机机一样大了……到底是长一点还是短一点好啊?

网友C:
你是什么飞机啊?神马牌神马型号?

楼主:
天子的30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