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氩气瓶问题

楼主(2011-06-19):
新买一个14L的氩气瓶,该瓶上的钢字为:
CO2, TP25, W14.8, V14, WP15, 2011/04;
问题是,钢瓶类型是co2 二氧化碳,可以装氩气吗?

网友A:
偶听送气的说,气瓶是通用的

网友B:
可以装氩气的.不能装氧气

楼主:
谢谢回复。
再问一个问题,氩气瓶的减压器接口使用什么样的密封圈?O形的?

网友C:
不需要密封圈

楼主:
不会漏气?

网友D:
我发现气瓶是可以通用的,但是国家规定如果某个气瓶最初确定为什么用途,那就应该一直做这种用途,并且外观颜色也不能改变,这是出于安全考虑。作为业余爱好者,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一般不要随意改变气瓶原来的用途。
氩气减压器和气瓶阀门的连接,不需要垫子,直接用螺丝上紧就可以了,两个端面是紧密配合的,不会漏气。

楼主:
要加水胶带吗?

网友B:
不要加水胶带.
其实气瓶是通用的,气阀不通用.除氧气阀外,其他气阀基本通用,氧气阀可用于其他氧阀,
注意:任何气阀不能用于氧气阀,氧气阀不能加非专胶带,会有爆炸的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