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飞腾40A如何设置油门行程呢?

楼主(2011-06-19):
看好盈的说明书,没说设置油门行程的时候是否连接
电机
。
只说:
1.开启
遥控器
,把油门打到最高点
2.电调接上
电池
,等待2秒
3.听到“哔-哔-”,油门最高点确认音
4.将油门推到最低点等待1秒
5.N声短鸣音表示锂电池节数
6“哔-”油门最低点确认音
7.系统准备就绪可以起飞

楼主:
不过,我在调试的时候发现,如果不连接上电机,电调就不会有声音啊。难道必须连上电机才能设定油门行程?
如果连上了电机岂不是要先把大齿卸掉才行?要不然机子就一飞冲天了吧

网友A:
我起初也有这个担心,其实不会的,照着说明书做就是了。

网友B:
只插俩跟电机线就行了~~

网友C:
没有关系,插上3根电机线,把油门放在最高位。
电机不会转的。
好盈电调带保护的,上电时油门只要不在最低点,电机是不会转的。

网友D:
不会的,放心吧,开始把油门调到最高,是进入电调设置模式。不会启动的。

楼主:
原来是这样啊,谢谢各位指导。

网友E:
不管会不会转,你把主桨卸了总没人拦着你吧?

网友F:
ls说的好

网友G:
声音是电机发出的。不是电调

网友D:
按说明书弄就行

网友H:
又是一个刚入魔者,,慢慢来

网友I:
我开始也担心电机转,实际上是不会的,电调设计者早有考虑
不过安全起见不装大桨还是比较稳妥的

网友J:
学习了,原来声音是电机发出的。。。。晕,,,哈哈,一直以为是电调发出的。没人教太难了。

网友K:
最简单、安全和快捷的是:
拆掉电机齿的机米

网友L:
電調接另一單獨電機上調整,安全只須插拔電機線3條
電調接另一單獨電機上調整,安全只須插拔電機線3條

网友M(2011-10-28):
学习了.
仔细看了说明书, 的确是有这么一段.

网友N(2012-06-30):
哇 这个好重要。1!! 差点没有注意到!

网友O:
是的 多看说明书

网友P:
设置电调油门行程,就是设置电调与电机匹配,每换一部电机都要设置行程,不然电调无法发挥电机的最大效率。

网友Q:
求救
我的好赢奔腾40A 接上电机 打开遥控油门最大 通电 电机死活没动静 啊 !!!什么原因 ! 各位??????

网友R:
找个电机外接最方便了 我一直都这么用

网友S:
为什么我做到第四步就没听到,:哔的油门最低点确认音 只有 哔 哔 哔 哔 哔 哔

网友S:
如果是电池组电压不正常问题请问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