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的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2011-06-19):
请问各位大侠,今天试着调MB,一不小心吧尾巴的行程调错,现在调回不来了。按照说明书说的长按设置10秒多,没有出现A-N和J项的指示灯快闪烁一次的现象。
现在就问一下,恢复出厂设置成功的模友们,是怎么做的。谢谢。

网友:
我的和你的情况一样  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在线等热心模友解答

网友A:
按的时间再长些就可以了,我试过,超过了10秒

补充一下,你要进入设定菜单后才按,不是在正常状态下按10秒

网友(2011-09-09):
引用 网友A:
按的时间再长些就可以了,我试过,超过了10秒

补充一下,你要进入设定菜单后才按,不是在正常状态下按10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