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油门直上直下问题,请教!

楼主(2011-06-19):
FUTABA 6EXHP控玩凤凰
模拟器
,其它通道都正常,但油门不知道怎么设置的,怎么油门过了一半后就跳到最大,减至一半
发动机
就会停转!请教如何设置一下?有时候刚装好凤凰后油门是正常的,但设置了通道后油门又变成这样了!急求答 案!

网友A:
校准通道时用普通模式,而且别打任何开关就行了~

楼主:
是用普通模式啊!校准时,油门显示也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我是DX6i的控,后来在通道映射里胡乱调换了一下,重新校准了几次就好了,很奇怪~

网友C:
 校准油门时,油门杆也要放在中点上,这样你的油门就不会成开关了。
这种问题,经常有人问,多到论坛做功课啊!

楼主:
回家试试,还有控上的十字盘模式一定要关闭吗?还是选1-S模式也可以?

楼主:
中午回家试了,还是不管用!校准时就是直上直下,就像开关一样!继续求解!

网友D:
你的控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