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调怎么了

楼主(2011-06-19):
买来后一直没怎么用  就用过几次  一般电流都在20~30A   电压没超过48V   这次启动的时候电机就有点哆嗦  猛推了一下还是启动了 仍然是20多A 电流    运行20分钟后停机  再开机就不能启动了  不论怎么推杆电机都在来回哆嗦  不停的左右抖  不能转  具体表现为螺旋桨顺时针转几度  然后又逆时针转几度  如此反复  后来换了个电调就好了   上下拆解图 大家帮我看看
电机是蝎子S-4525  遥控器是FUTABA 的6EXHP

楼主:
另外一面

网友:
难道电调烧了??神马电调??

网友A:
三个驱动IC好像不同批号

楼主:
天蝎星 12S 15V-50V  90A 电调  最悲催的是  问卖家保修期 告诉我半年 一算过保了  就拆了  结果问天蝎星总代说是1年  气死我了  买了10个月左右吧   1400多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驱动IC好像不同批号

网友:
估计烧了的多~~

网友B:
通电没问题的话 换电机 设置进角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电没问题的话 换电机 设置进角试试

发现情况后首先换过电机   故障依旧 然后才换的电调  都说可能烧了  可是我看别人烧了的尸体跟这个完全不同啊  而且我电流确实相对很小  30%额定值  应该不会烧啊  请教下这种电机是脉宽调至的还是PWM控制方式?  接示波器从遥控器接收机端出来的控制信号是脉宽的   把示波器接到强电端全是干扰信号  啥都看不出

网友:
贵有虚名、、、、最近凤凰一样。。。

网友:
最近怎么老烧电调 啊

楼主:
恢复了下出厂设置  神奇般的就好了

网友:
就是这么神奇

网友:
应该是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