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家一个关于电调和控的问题(标题要长)

楼主(2011-06-19):
各位大侠:我是JR DSX7-J的控,用亚拓的电调在油门最小的时候,电机是不转的,但是一旦用XXD的电调,油门最小的时候电机都要转,必须打HOLD开关才可以停下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求各位大侠给指点迷津,谢谢了!!

网友:
不懂帮顶   顺便坐下沙发

网友:
校准油门行程

网友:
XXD电调因为使用内置RC振荡器的缘故,油门低位点常有偏移的情况出现,设置内有油门行程设定的重新设置一下,没有的只能在控上设置油门EP了

网友:
换电调或者换控可能要重新设定电调的油门行程,但是不清楚换电调需要重新设定,还是换控需要

网友A:
油门hold的位置要跟油门最低位的位置相同。你的xxd的电调如果不切hold 会转的话,我估计你是打着hold插电的。你试试不打hold,油门最低插电,看看油门最低,不打hold的时候电机会不会转。
我估计xxd电调是认插电的那时刻的油门位置为油门零点的。纯属猜测,之前玩kt,用xxd 20a的时候就是这现象,油门没在最低就插电了,然后电调的零点就不在最低点了,而是稍微往上一点的位置。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hold的位置要跟油门最低位的位置相同。你的xxd的电调如果不切hold 会转的话,我估计你是打着hold插电的。你试试不打hold,油门最低插电,看看油门最低,不打hold的时候电机会不会转。
我估计xxd电调是认插电的那 ...

真有这种事情?等我哪天保养机机的时候把大桨拆下来试试,谢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真有这种事情?等我哪天保养机机的时候把大桨拆下来试试,谢谢了!!

星期六被风筝干下来了后修理,在把旋翼头拆下的情况下试着没有打HOLD开关插电,结果真的可以了,谢谢这位老兄!!

网友:
油门最低点没有认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