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聊聊这只外转子无刷电机

楼主(2011-06-19):
以前发过贴子.以前是想出掉...

这次发贴聊点别的.比如说性能...相比如电直的无刷电机..这款电机的性能如何?

这是我以前在一个老掉无的 万转 SCSI硬盘上拆出来的...那个硬盘很厚的那种..

折开发现叠了很多层碟片....中间是这个外转子无刷电机....应该是用1万转的....

我看它比较小巧...如果合适的话..打算D个小转床

因为没有玩过无刷...也没驱动...不知道力气如何....跟电机的那种相比如何?

网友:
 好喜欢.........我拆的硬盘怎么不是这样了的

网友:
我拆那么多硬盘也没不是这样的哦,不过还是太小啦。

网友:
还真第一次见.

网友:
太小了点,减速用还有点力,直驱就算了吧

网友:
这种老硬盘电机只有三千多转

RT

网友:
小白。弱弱的问一句。。是否有这种外转子的步进电机。。要是有小小的。。用在电脑灯上。。那就太方便了。。连轴都省掉了。

网友(2012-10-03):
电机太小了

网友:
这个真没啥用,论功率比模型上的差远了,而且是4跟线的,用普通的电调和电动车驱动还不一定能驱动,做个散热风扇还可以。现在的电脑散热风扇都是这种无刷电机,不过没这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