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我挂机软轴老是断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6-19):
电机是4级 2950KV的  软轴硬轴是一体的 软轴3.2MM 由于挂机的结构 轴是改不了 浆是3.5MM的 船700长    软轴已经断了4次了  是不是需要把浆换小点 换成多大合适 还是该怎么样
希望各位大虾教教小弟 我也是刚接触玩船 :loveliness:

网友:
水冷方向反了,出水的 水管  应该 接在电机水冷套 上面的  水冷插口上

网友:
应该把轴拿出来让大家瞧瞧!就知道原因啦

网友:
这种船我以前跑过,软轴系统本来就是用有刷电机的低转速跑的,当时也是经常断的,别说你用无刷电机了,转速上去后断是在所难免的,是先天问题,没得救~~~~~

网友:
不知道是否全断同一位置,看断的情况具体分析原因吧?再说软轴虽然是可以改变轴向,不过最好是能让这个转的角度尽量的小,形状也尽量的顺滑为好,原因嘛,地球人都应该能理解。这个轴这么短的距离直接转个90度,看上去都累。~~

网友:
我也有条这种船,是京商的,很老了,轴也是经常断,这种轴要弯曲90度,转速高了很容易断,这种轴还不好配。

网友:
多好的船还用胶浆

网友:
这船可以跑多快?

楼主:
不能块 会翻 一般50左右

网友:
挂机的话你软轴动力用无刷的一定挂得快!

几乎90度折弯一定扛不住高速的扭矩!

建议不更换电机的话自己设计叁齿传动

材料用王管的那种叫氟什么的,金属会因疲劳也挂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