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看看这是什么,(500KVA是变压器吗?)图片来了!!

楼主(2011-06-19):
magnetek        jefferson
outdoor  type 3r
insulation class  180
500KVA     1PH      50/60HZ
high colt   240/480
low volt   120/240
sp12625s
btl sr n9506

是整体封装的一个方块,看不到铁芯的。体积也不大,大概150MM*150MM吧
没有标那是输入,那是输出,不敢接线
怀疑是逆变器,不敢接线

网友:
magnetek杰斐逊
户外型3R
绝缘等级180
500KVA 1PH 50/60HZ
高小马四百八十〇分之二百四十
低电压120/240
sp12625s
BTL SR n9506

楼主:
是变压器吗?

网友:
单相电力变压器

网友A:
(大功率倒泵)2:1 电力变压器.  拖100V洋垃圾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KVA  ???!!!!

是啊,这个我也没有看懂。
体积也不大,大概150MM*150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功率倒泵)2:1 电力变压器.  拖100V洋垃圾好用.

我道怀疑是逆变器,不敢接线。

楼主:
今天学发图,明天有时间上个图大家帮我看看。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应该是500VA吧

楼主:
是500KVA
是整体封装的一个方块,看不到铁芯的。

网友:
500KVA 还是500KV ?
1ph=735w

楼主:
上面是这样写的一字不差。
谢谢!

网友C:
150X150是面积不是体积,240/480 那一行好像也是VOLT吧,如果是就不是一字不差了,等图

网友D:
上图啊!
希望不是---想卖变压器 装不懂 来钓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图啊!
希望不是---想卖变压器 装不懂 来钓人...

不是,我想找个220V变化110V的变压器,
晚上才能发图。
谢谢各位关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0X150是面积不是体积,240/480 那一行好像也是VOLT吧,如果是就不是一字不差了,等图

是打错了一个,高,低后面应是一样的单词

楼主:
新发图片,在顶一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功率倒泵)2:1 电力变压器.  拖100V洋垃圾好用.

谢谢地板,已测试,好用啊!
地板正常解!

网友E:
明明写着.500KVA就是500VA.这个变压器输入220输出就是110.

楼主:
谢谢,又被翻出来了?
好象是有个点,看不清,我想也不会是那么大的。500W够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明明写着.500KVA就是500VA.这个变压器输入220输出就是110.

但为什么后面有个     1PH  啦?

网友F:
1PH 应该是单相的意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1PH 应该是单相的意思吧

ph 就是单相吗?没有听说过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