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XXD 50A电调 反应慢!

楼主(2011-06-19):
启动时有缓启动就不说了,挺好的。
但是
电机
运行中,推放油门感觉慢了半拍。拿掉旋翼头,推油门到最高,可以看到
舵机
动了好一会了(就是慢了一拍),电机转速才上来,这个是设置问题吗?
电调是50A 带UBEC版

网友A:
换启动没启动起来吧

网友B:
破电调 模仿人家做换启动。。。。模仿不好 就造成这样了 还不知道 那个换启动能不能关掉 线性一B的差。。。

楼主:
有哪位朋友也遇到同样的情况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C:
我也在用这个电调,但没有这种情况,不过就是普通模式下油门很不稳定,IDLE模式下如果设置直线油门到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