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速越高越难控制妈?

楼主(2011-06-19):
把油门曲线调高之后觉得飞机有点乱串的感觉

网友:
是你动作太大了,转速高比转速低稳定,同时也很灵活

网友:
我也觉得转速高些,鸡鸡灵活些。还有就是想知道同样的技术,450想翻的半径小,转速高、低那样更容易些?

网友:
不会吧,转速越高飞机越稳定!乱窜你把油门曲线尽量设置平滑一点试试

网友:
控制妈干嘛?

网友A:
直升机的滚转速度和大桨转速是线性关系。所以你提升转速低的同时,可以在遥控器内适当降低输入或者使用指数曲线。同时要注意,稳定性是对外界扰动而言,和操纵无关。

网友:
转速越高,JJ越灵活,翻转速度越快~

网友:
油门和螺距曲线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升机的滚转速度和大桨转速是线性关系。所以你提升转速低的同时,可以在遥控器内适当降低输入或者使用指数曲线。同时要注意,稳定性是对外界扰动而言,和操纵无关。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升机的滚转速度和大桨转速是线性关系。所以你提升转速低的同时,可以在遥控器内适当降低输入或者使用指数曲线。同时要注意,稳定性是对外界扰动而言,和操纵无关。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