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求教 65CM电o 太热了

楼主(2011-06-19):
65CM电O 80安电调 2848
电机
KV 3700 用2S电跑 温度热但能接受得了 3S 电机 和线就热的厉害了 跑的时候 在线上套了 白色半透明 螺旋的 防摩擦管 用3S
电池
跑到没电 打开船盖 发现 放摩擦管居然都融化了。。。请问 是浆大了吗?

网友A:
多大的浆? 个人认为普通牌子的2848的话。 3S KV3700可能大了点。

网友B:
水舵吸水效果差
整个水冷系统有问题

网友C:
2s和3s都用同一副浆吗。。速度怎样。。。原因很多。换小点的浆试试。。3s跑3700kv偏大了,用浆要配合偏小的。。

网友D:
电机轴没安装好!水冷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432的铜浆 FSD2848 的电机 不知道大小怎么样 硬轴 高速的时候 稍微有点震动。。

楼主:
回复 网友C:
都是同一副浆 速度 目测我也分辨不出来多快 3S的时候 感觉很快 感觉船总是跳 2S就好的多 姿态也很好看了

网友E:
小马拉大车 负荷大了

网友F:
别说你没按水冷哈!

网友G:
65CM电O 80安电调 2848电机 KV 3700 432的铜浆
热很正常 65CM 电O 就只有一款。没起滑前的水阻力惊人。 你自己用木做的更不可想象。表面没有波纤的滑去水。

网友A:
转速太高了。。换4300试试。。 我外转的KV3800 3S带432下来可以煮鸡蛋。

网友H:
跟我一样 跑之前船底抹点蜡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