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ion EOS-1420i-NET3 和稳压电源的接口处理。

楼主(2011-06-19):
新买了这个
充电器
。充电器和稳压电源的电源怎么接啊。是不是要剪掉,然后用香蕉插头自己焊一个啊。
顺便说一下,我买的二手稳压电源。华为HUAWEI HD2440-2 24V 40A 开关电源 。不知道够不够用。

网友A:
 淘宝买的把,肯定被商家忽悠了。怎么不买爱立信的,550W用20A电流时需要27.5V,不要拿华为和爱立信比,虽然华为也还不错,但内部做工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 电源接口直接在开关电源上引出两根线做一个香蕉头就行了,不要去剪断充电器上的。

网友A:
忘说了,其实华为的也够用了哈。也不用太在意,只是同样的价格完全该买爱立信的基站电源。

楼主:
商家还是不错的,也想买爱立信的,不过断货了。哎,没缘分啊。。。和商家说了,等有货了通知我,再入一台,呵呵。

网友A:
买这么多做什么。一个充电器配两个电源 有那闲钱还不如多买两块电池。 等坏了在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