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的接收机不带卫星,接电后信号灯长亮,但是舵机和电 ...
dsx7的接收机不带卫星,接电后信号灯长亮,但是舵机和电调没反应求解释~

楼主(2011-06-19):
用的是DSMJ制式,RD631不接卫星可以有信号,但是RD731我对频之后(可以对频,表示正负极没反),关遥控,接收机灯灭,开遥控,接收机灯就长亮,表示已经对上频了。
但是
舵机
啊,电调啊却没有反应,好盈电调2秒叫一声,代表“接收机油门通道无油门信号输出”。这是为什么呢?卫星天线断了,正在快递中,货没到,明天带上卫星再试试。
各位前辈们的dsx7接收机不带卫星可以操纵舵机和油门么?
请帮帮忙,十分感谢大家。

楼主:
 没人指导么

网友A:
带卫星的接收机,如果不接卫星,是收不到信号的,我的RD931也是如此

楼主:
 哥们,是可以收到信号的啊,我关控,接收机灯就灭了,再开,灯就亮了,表示遥控和接收已经建立了连接对上频了的啊! 那应该不是收不到信号,而是通道信号发射出去接收机收不到,只收到了连接的信号才对吧?

网友B:
能对频,但是如果你开机的时候不插卫星通道是锁住的。如果是接收卫星和发射都对正常使用的时候拔掉卫星,接收直到你下次通电还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C:
有卫星的接受必须配合卫星使用

网友D:
有卫星的接受必须配合卫星使用
我的721 不用卫星接收机 飞油机 上天也正常 没发现问题

网友E:
应该是批次的问题。。6200也有这现象。。朋友的比我晚买了2年 去掉卫星一样用。。我的去掉就和LZ一样的情况。。。插上卫星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