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贾版和triplane关于梯形帆的问题

楼主(2011-06-20):
一般应用梯形帆的桅杆顶端是不是也有一根小驶风杆?而且,梯形帆的上边缘偏转角度一般为左右各45°,也就是共90°的偏转范围?

请指教,谢谢了

楼主:
补充一个图,雷虎新西兰酋长顶部结构,也就是说主帆下部的驶风杆左右摆动范围是左右80°,共160°。而主帆上部摆动范围是左右45°,共90°。

而且上部驶风杆回中会有一定的阻尼,请问为什么需要这样设置呢?

网友:
不是为什么需要这样设置,是在那个价格下做不到没有阻尼。
你吧梯形帆改成三角帆问题就 很快解决了。
翻翻旧帖,有关于雷虎新西兰酋长号的改装的 。

楼主:
零件78的内表面是多边形的,而非圆柱。设计如此,请正确理解“阻尼”一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游手好闲老师说得没错。上部“支架”(零件78,不能叫驶风杆)讲究的话应该在和转轴6结合部位嵌入滚珠轴承的,这样才能保证随帆顶灵活回转,厂商正是出于成本考虑而简化了结构。至于78号零件的内孔是多边形,只是为了给支架定位,保证挂点垂直而已。
之所以需要设置这一支架,完全是因为新西兰酋长号是美洲杯帆船赛缩比船型,需要一定的仿真度,而所有的美洲杯帆船都采用了梯形主帆布局来增大帆面积。所以梯形的主帆为了保证顶部吊挂挺括并保持适当的帆形,一定要使用这个支架,支架的回转角度小于主驶风杆也是为了形成理想的帆型。

楼主:
首先谢谢你们的回答,但是情况似乎并非如此,雷虎的这种结构似乎是有意在零件78和49之间造成一定阻尼,按照一般做法,必然会做成圆柱型以避免两者之间的摩擦,以利于零件78转动灵活.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了你的详细图解,现在基本可以肯定雷虎之所以这样设计,只有一种可能:
当主帆驶风杆发生偏转时,主帆顶部带动零件78转动,两侧的斜面在转动一定角度后与零件49的平面贴合,达到限位作用,令主帆顶部不至于过度偏转,破坏帆形。至于中间为什么要设置一个锐角与零件49接触,产生你所说的“阻尼”,我的理解是当主帆处于close haul,也就是收紧状态时,78的顶点与49接触并产生一定的阻尼,有利于保持主帆顶部中立位置。

楼主:
我是这样认为的:梯形帆上部分面积较大,当下部驶风杆回中收紧时,主帆上端如果太灵活就可能在气流扰动下乱摆。所以需要上端的动作略迟滞于下端,以维持理想的帆型。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