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ircraft 能介绍一下这二款新模块的作用和功能吗!

楼主(2011-06-20):
(无正文)

楼主:
还有这二个

网友:
下面一张UBEC是遥控设备供电的吧,右边一个不是不是电压指示灯之类的。

网友:
建议斌哥采用SEMTECH公司的SC417来做UBEC。体积应该比这小。而且瞬态也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面一张图,一个是视觉定位,就是有个向下的摄像头拍地面,随时观察飞行器相对地面有没有移动动,这样就可以定点,不飘移,低空可以,就不知道高空效果如何。另外一个是超声波定高仪,可以准确定位飞行器的高度,但现在的超声波定高仪,做的比较好的最高有效距离的是10米,图中的估计6-7米吧,不过这些东西在AR.DRONE这个2000元的玩具里都有。不知道XA的性能是否更好?而且超声波碰到草地的时候,会测量不准确,会引起飞行器突然飞高,不知道XA解决好这些问题没有?

网友:
关注,很关注,是否超声波定高支持自动起飞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