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有什么好的电机冷却措施

楼主(2011-06-20):
我的微风做的有点重了,1米翼展装1500mAh3S电池起飞重量大概有700多克,虽然比较抗风,但是飞几圈航线下来电机就烫的厉害(XXD2212,kv1400配的9050浆),大家有什么冷却电机的好招请不吝赐教一下!

网友:
桨大了,我用朗宇2212 kv1250配9060桨,我的J3起飞重量800g,发热不严重。
记得电调要增强散热

网友:
太重了吧,我的配置和你的一样才450克,我是让JJ休息冷却电机!

网友:
搭配要合理,配置要好点,就这么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8寸浆感觉有点拉力不足,电调没问题了,XXD50A的挂在机身外面起落架下边,下来电机烫的厉害,电调基本不发热的

网友:
超载啦,我的2212KV1000才配的0947

网友:
用8040桨不会发热,推力600克

网友:
电机换kV1000的是根本解决办法。

网友:
与楼上相同意见,换电机。

网友:
电机和桨搭配不合理。当然发热。
一般的飞机都不需要给电机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