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50电机抽筋的问题!?各位高手判断是电调问题,还是电机问题!

楼主(2011-06-20):
各位!菜鸟练习悬停,不小心大桨绞进自行车轮子了,别的还好,损失了一对大桨,一对尾桨,一个舵机摇臂。后来修好以后飞了一小会,电机突然停摆,怎么推油门,只有十字盘在动,电机就不转了,后来我以为是电机过热,第二天一上电池,可以转了,不过就飞了几秒钟电机又停摆了,然后放了一上午 又可以飞几秒
请教各位 是电调问题还是电机的问题啊?  电调:ztw 40a  电机 XXD2218 3650KV

PS:电机不转,舵机跟陀螺是通电的,都正常工作

网友:
应该是电调问题

网友:
这个也不能果断下结论,需要自己车次下

网友:
我也不懂,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机的焊头有无虚脱的现象!

非常感谢,昨天有空就把电机香蕉头换新的重新焊接,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