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2轴的俯仰是用什么控制平衡的,是用舵机控制旋 ...
请问大家2轴的俯仰是用什么控制平衡的,是用舵机控制旋翼吗?

楼主(2011-06-20):
请问大家2轴的俯仰是用什么控制平衡的,是用
舵机
控制旋翼吗?

网友A:
那就不能转向了

网友A:
还是要用3轴陀螺仪,但是还要看有没有支持2轴模式的程序,没的话还要自己写。目前支持2轴模式的3轴陀螺仪成品好像只有KK,但是KK的效果么只能说凑合,类似于飞450,有人能飞3D,有人推油门就炸鸡。

网友:
我只是想知道控制方式。另外,kk已在路上,是可以支持2轴的想装在直机的壳上。
如果实在难搞就做伪2轴,用+方式,前后用2个小的风扇内置。控制俯仰,不知可否实现。

网友B:
是用舵机控制旋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