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草机发动机的调试

楼主(2011-06-20):
一台华盛的割草机发动机,启动困难,点火为金黄色
分解后,发现
1,化油器座和缸体之间螺丝松动
2,磁电机和点火器间隙过大

由于是割草机发动机,装配都比较粗糙,估计厂家也不会点火,允许公差实在大。
对磁电机和点火器之间间隙,分别用1000号砂纸裁剪成纸条,叠厚为2张,3张分别测试
最后是3张厚度,保证点火器和磁电机不碰撞,并将螺丝用胶水固定死。

轻拉手柄,火花塞发出蓝色的火花

下一步整理化油器

楼主:
割草机的化油器座

长度比小松的要长一些,这个喉管是个直管子到出口处开两个缝隙扩大
比较小松的大口径化油器座
我怀疑割草机是故意降低功率,节油
而跑船,功率越大越好,不考虑节油的因素
因此昨天晚上换了个化油器座10元
今日不忙的话想试车了。

网友:
厉害、如果把割草机改装成船、厉害了

楼主:
显然我成功了

楼主:
冷车状态拉三到4次

着车后 拉一次即可
以后都是
很爽,感觉发动机转速上去了
这下卖启动器的要郁闷了

建议有磁电机系统发动机的模友仔细调整这个间隙

网友:
引用 楼主:
着车后 拉一次即可
以后都是
很爽,感觉发动机转速上去了
这下卖启动器的要郁闷了

建议有磁电机系统发动机的模友仔细调整这个间隙

起动机自有起动机的用处 尤其当发动机进水后需要排水时

楼主:
老贾说的好咧

比赛的船还是需要启动器的吧

网友:
很好,顶一个

楼主:
化油器座是仿制小松的

文杜丽喉管,国产的是个直筒子,设计师估计考虑工艺做不出了

网友(2011-11-27):
你的割草机的化油器换成双油针的了吗?

我也有一个割草机,后改的水冷,现在也是启动困难。自带的化油器没有双油针,现在考虑换个双油针的,不知道能换吗?

能发点你改动前后的对比照片吗?或者是化油器的照片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