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查出ZI6白屏、死机的罪魁祸首

楼主(2011-06-20):
1。内存卡质量问题。
    ZI6对内存卡要求较高,下图上排的内存卡在别的机器上可正常使用,在ZI6上使用时只能录像几秒至几分钟即死机,要拨掉电源才能关机。下面一排是正品,可以正常使用。

2。画蛇添足造成。
    下图箭头所指有一弹性金属片,安装好后是接触到内存卡座的金属片上的,可能是地线,起到屏蔽作用的吧,当时我没注意,在内存卡的金属片上垫上一层海绵,目的是让整体牢固些,抗震动冲击,海绵挡住了上面的弹性金属片,造成的后果是几十秒到十几分钟后死机。后来在加装的海绵对应位置上挖个洞才没事。
3。过热。
    下图红色的元件是我用热缩管套住的降压二极管,相信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直接将二极管焊到电路板的正极上,本来ZI6工作时热量挺大的,工作时将有0.5--0.6W的功率作用在这个二极管上,全部转化为热能,使ZI6的整体温升加剧,造成飞行时有风冷作用下没事,在室内测试时有时死机。我的解决方法是将二极管转移到导线上暴露在外面。

网友:
ZI6卖家卖的时候说   只要是SD卡都能用。。。

网友:
研究得比较透彻哦

网友:
可是我把卡卸了也开不了机啊?

网友:
二极管好像不怎么消耗功率吧

楼主:
ZI6在视频输出的工作状态下电流为800MA,0.8乘压降0.7即0.56W,你也可以把二极管转移到电源的导线上,工作时摸摸,是不是很烫手?如果接电路板上的话,很容易会误认为是主板发的热。

网友:
顶!

接地那个没注意呢,回头看看尸体还能否复 活

网友:
继续挖掘zi6!

网友:
zi6工作电压没有0.8A吧,3v电压下好像只有0.5A左右

楼主:
我测试的结果如下(显示屏已拆掉):
单机使用情况下:录像0.57A,停止0.41A。
A/V输出状态下:录像0.88A,停止0.66A。
测试时的电流不太稳定的,只是个大概值。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亨经验

网友:
zi6吃卡。厚卡不能用。原因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