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大,调机是先调IDL再调NORM,还是先调NIRM再 ...
请问各位大大,调机是先调IDL再调NORM,还是先调NIRM再调IDL呢?谢谢

楼主(2011-06-20):
如题

网友A:
我是先NORMAL的,NORMAL正常后再调IDL

网友B:
idle是绝对曲线,normal是相对曲线,先idle在normal

网友C:
基本同意藤椅意见

楼主(2011-07-22):
先感谢楼上的解答。这说明两种都可以?

网友D:
心碎所欲,你想干那个先就干那个

网友E:
=''=我只調idel......是不是不正常?

网友F:
以上都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