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帮帮忙 好盈60A普通版 有个 IC很热怀疑烧坏了

楼主(2011-06-20):
大家来帮帮忙 好盈60A普通版 有个 IC 标示 BB2A EK704很热怀疑烧坏了 不知道买不买得到 在淘宝上 问了下 说没这型号 很迷惑 知道的 说下 谢谢

网友:
上图我帮你看看,或者出给我。

网友:
帮LZ查了 没查到型号
不过电调就那么3种易发热元件
LDO(给舵机5V供电,在MCU,电阻等元件这一面)
上臂 下臂MOS管(在另外一面,那一面全部都是MOS管,几乎没其它元件,有可能是双NMOS管(上臂NMOS必须要升压IC),也可以是PMOS+NMOS管)
LZ看了大概就知道是MOS管还是LDO了 自己分析 或者上图

网友:
LDO发热的话基本没救,大多后级短路,没有大图没法分析

楼主:
上图了

就是这个东西 暂时只能用手机拍 怀疑是旁边那铁壳 变形 导致 IC短路

网友:
看不清,看起来可能是运放,又可能是电容泵

楼主:
我用放大镜看了下

我用放大镜看了下
写着
bb2A
EK704
百度死活搜不到 怪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放大镜看了下
写着
bb2A
EK704
百度死活搜不到 怪事

那个是MARK,8是型号来着,一般是个缩写,这颗要结合电路来看才知道是什么

网友:
回复楼主

不BB2A,是662A,具体型号有ST662A MAX662A,是5V升12V的芯片,淘宝大把

楼主:
谢谢啊 呵呵

太感谢了

网友:
 真佩服LZ看错型号
感谢10L
让我知道了好盈60A是用的双N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