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的疑难杂症大家来帮帮忙。。。。。。。。。。。

楼主(2011-06-20):
先说下配置!亚拓450pro空机,ds95,8910a+,miniv8,2221-8,mage电调!飞机是刚买的新的!飞了3天没有炸的记录!
尾浆的度数和中立点都正常!
现在描述下问题!
做大扭力的动作的时候尾巴会甩90度!刷锅的时候就会突然甩一下的!=这个需要尾巴扭力的时候就会甩下!其他都正常!
大家都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的阿?
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
检查皮带,是否过松

网友:
皮带版的PRO  LS太有才了!!!

网友:
检查尾传动套件 肯定有地方松动了

网友:
如 其他地方无松动,陀螺感度加强试试,GP750给他切到大型机用的感度

网友:
油门转速过低

网友:
转速太低,突然大油门,转180度都正常。解决办法,降低螺距,提高转速。

网友A:
ls  3位的回答真有才   我感觉是机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ls  3位的回答真有才   我感觉是机械的问题

请问下主要是什么位置的问题!你遇到过吗?

楼主:
大家都没有人遇到我这个问题嘛!
不是转速的问题!

网友:
这么高级配置。。估计是你尾巴上有细节问题。

网友:
如 其他地方无松动,陀螺感度加强试试,GP750给他切到大型机用的感度

晕!都什么啊!人家是mini V8

网友B:
最大可能是是转动轴的问题

网友:
  米人   配置太搞了   哈哈哈

网友C:
你在大扭力的情况下,有可能是电机掉转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大可能是是转动轴的问题

传动杆拿出来看过了!完全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在大扭力的情况下,有可能是电机掉转造成的

因为我开的定速!电机不止于这么严重的调转!

网友:
把VBAR的 补偿关了 那个适合大机型开的。你试一试你打螺距的时候尾巴是不是提前补偿了。

网友D:
VBAR的尾巴陀螺有的提前补偿。适合大机型 有可能你的小飞机加上这种补偿就出问题了。

网友E:
还真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我的机子用MB,ds95,8910a+,
感觉除了机械的问题,LZ可能还需要注意V8的调节细节,没用过V8,建议LZ找下V8高手了解一下

网友F:
大家都没有办法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