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 二手线切割机,该买不??

楼主(2011-06-20):
今日附近的加工厂小机换大机,出线切割机床DK7740C一台,DK7725C两台。
江西第五机床厂,2003年11月出产的机子。
DK7740C:加工尺寸450x500mm,厚度:400mm
DK7725C:加工尺寸250x320mm,厚度:350mm

DK7740C买7500
DK7725C买6800
用了五年,现在还正常使用。我应该还他多少?使用过的朋友觉得好个会比较实用。
谢谢~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
买面积大点的那台吧-_- 7500我觉得不贵

楼主:
还配电控箱的,3台一起买了可以优惠点。怕被卖了~ 希望快求大夫

网友:
不是小机换大机吧,这几台算大的了,是报废吧!
机器还能运转5000以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报废,是换个工作尺寸再大点的。 我看见它先在还切东西~
大侠,是不是压到5000以下才可以买?再高就亏了?

网友:
感觉挺实惠的,是滚子滑台不?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资料是直线滑动导轨。 950KG和1300KG 当废铁收,可以卖多少吖?哈哈哈

网友:
可能是精度达不到模具的要求了,所以换新机
跟换大行程关系不大
还有LZ是用来做什么用,如果要求不高还是可以买的,前提是价钱便宜点

网友:
自己用没有亏不亏的说法,自己觉得满意就好.
测线切一般是割圆用千分卡测圆度.还有是丝筒注意一下有没叠丝...

楼主:
 遵命~ 午饭后去查看!  还有要注意什么的~

网友:
挺便宜的

网友:
其实价格是很便宜的!DK7740C价格很诱人! 电器部分便宜,维修便宜! 机械部分要好好检查!
1,用手沿卷丝筒移动方向前后用力推动,感觉是否有间隙!没有更好! 若中间有,两头没有!丝杠磨损了!
   若中间和两边的间隙一样,螺母磨损了! 自己配螺母方便,可自己加工!丝杠很麻烦了!
2,卷丝筒表面有无钼丝勒出的痕迹!
3,用力扭动工作平台,检查导轨间隙!
4,用力前后推动工作平板,检查丝杠间隙!
5,用手转动丝杠,整个行程转动!从头到尾,再到头,转动速度慢点,感觉阻力是否一样,有无发卡的地方!
   滚珠丝杠是可以换珠子的!
6,开动机器,检查钼丝是否抖动! 看是导丝轮的问题,还是轴承的问题!

买旧设备只要会修,这个价格还可以!  比泰州出的线切割好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真是很多东西要检查喔,。。。。。。 一个人看,头晕了~哈哈哈

网友:
基本上是有问题的机器,小机换大机是厂家有病的.除非是厂家关门了有可能这样价格出和.

网友:
7740那台6000块当废铁拿下可以的话我要

网友:
价格差不多,小的贵了一 点点,估计5000以下可以,大的7500不贵,这个年代的 电路系统基本没什么用,能用也是老化厉害,效果不好,机械部分好的话,这个价还值,不行的话,跟废铁没什么区别,维修价值不高,全部翻新下来差不多要1万5了。

楼主:
卷丝筒表面有钼丝勒出的痕迹~
加上这个年代的 电路系统基本没什么用,能用也是老化厉害,效果不好。。。

根据各个高人的分析,自已用留点钱买台好点的铣床比较实际

网友:
这个如果切的效果不是很差的话,比铣床厉害了 ,自己D个动力Z轴 ,不是要求高效率的话,线割和铣都有了,毕竟线割的精度等级本身搞

网友:
这价比新铣床实用,能加工不少零件,精度再差,也不比新铣床差多少。

网友:
小的价格有点贵了 大的很划算 (能再还点价更好 )

主要还是看机床磨损情况

网友:
这个价很便宜,线切割用10年也没有什么损耗,最多换轴承和导轮,丝杠根本磨不坏,还是线轨,最担心搬运时碰撞,

网友:
切一个正八边形,量量尺寸看看精度怎样。

网友:
有场地就上吧,比铣,强了一个等级

楼主:
 我又开始纠结啦。。。。 说到场地真是大问题!!

网友:
真的很便宜啊

网友:
不要我要

网友D:
楼主在哪啊?如果你不要能帮忙联系一下吗,我正在找线切割呢,因为是入行用的就不要求有新机的精度了,拿来做粗加工割割键槽之类的东西。

网友:
楼主要先确认一下线切是不是用直线滑动导轨的.7楼里说直线滑动导轨是选配的

网友:
最好不是直线滑动的,这个容易坏,付重能力比差。不会修电器最好不要买二手的。还有机不好线容易坏,这年份的机电器都不太好了,换好电器就好用了,电器要两三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在哪啊?如果你不要能帮忙联系一下吗,我正在找线切割呢,因为是入行用的就不要求有新机的精度了,拿来做粗加工割割键槽之类的东西。

支持夜侠入手线切割,到时候去割点东西方便一点便宜一点

楼主:
 手脚太慢了。。。昨天中午抽时间去验机,看看是不是直线导轨。

结果就看见三台机子在装车了~ 白白兴奋了一晚

网友: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教训了吧

网友:
现在还正常使用的价格不高.马上拿下.

楼主:
  一再教训。。。。 就是有的时候不好好好珍惜~错过了就后悔莫及!!

网友E:
不到一万入二台,200X160全身响,350X240宁波机,修理花3000.硬成了修理工.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到一万入二台,200X160全身响,350X240宁波机,修理花3000.硬成了修理工.嘿嘿
换线轨和滚珠丝杆 ?

网友:
我也想买线切割,有合适的推荐一下。有报酬的

网友:
整这个二手的真是很费劲,我不久前买了两台线切割,是阿奇快走丝,广东拉回来,贵到不贵,线轨的,只是电路有问题,搞的差不多时。接错根线,玛德变压器烧了,换其他电路又舍不得原来阿奇的系统,哎,烦啊

网友:
还没买呀,给人收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