帆船、气垫及其他船模型讨论区
帆船结构请教

楼主(2011-06-20):
请教各位老手,我的60cm帆船和你们的
比赛
船对比结构,桅杆位置偏前一点点,压铅位置偏后一段。你们的船基本压铅臂在桅杆后面前缘贴着桅杆的位置。
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我的船转向不好吗?转向逆风的时候就失速。且船速相当慢。我该怎么调整结构?

网友A:
回复 楼主:
楼主请参考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90066&extra=page%3D2
一条船能否跑好迎风,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横阻中心位置,风压重心位置,也包括帆的形状和角度设定。跑迎风的时候主帆要收到底,只需保留3度左右的开帆角,而前帆需要留出10度-12度的帆角,与桅杆和主帆形成一道缝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