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料问题!!求助!!!

楼主(2011-06-20):
我手上还有好多1:4的素油(磨合剩下的),现在买了一桶4升安瑞斯25%的车模油(润滑比例14%)。我能不能把素油和成品油1:1混合用?如果行混合后是什么比例的油?

网友A:
可以! 我试过! 就是浑浊了点! 用前先摇摇!

楼主:
是吗?出差前混合的,估计这周末回家,看看再说,不行就过滤一下。谢谢朋友

网友B:
如果是有渣滓的浑浊,过滤可以解决问题。如果是甲醇吸收了水之后的浑浊(严重时甚至像牛奶一样的颜色),过滤就解决不了问题了。那样就别混合用了,搞得损失更大。

网友C:
建议别混,润滑油成分不同,混合效果肯定大打折扣的

网友D:
混合没问题,混后硝基含量为12.5%
我混油是为了防锈。

网友E:
回复 楼主:
LZ````这个得分情况````我以前烧素油,后来换烧成品油,我还不是混合,只是没清洗飞机油箱。结果成品油和原来油箱里面剩的素油混合后产生大量絮状物,把油路什么的全给堵了。。。。。害得我在场地上搞了半天也没发动起来,什么原因都排查了,最后才发现是混合油的问题。。。。

楼主:
谢谢提醒,不行就当事后油洗机器。

网友F(2011-09-16):
看商品油的成份,我一直在用混的,20%成品油兑了一倍的素油。没产生浑浊现象。一直很正常使用。就是自配素油一定要用滤纸过滤过的,不然会很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