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油料问题!!求助!!!

楼主(2011-06-20):
我手上还有好多1:4的素油(磨合剩下的),现在买了一桶4升安瑞斯25%的车模油(润滑比例14%)。我能不能把素油和成品油1:1混合用?如果行混合后是什么比例的油?

网友A:
个人意见:不是比赛用的燃油就不用太过介意发动机的反应和发力了。
最重要的是要保持最低的润滑油比例如14%就行(太少润滑高速易过热拉缸)。
1:4素油混25%合成油就成了12.5%Nitro含19.5%润滑油了。应可用。
可试调0.5素油混1合成油(成了18.75%Nitro含16.75%润滑油),这样
发动机反应会较好。就是不知你的素油质量如何,可先调半缸油试跑。
香港陈伯

网友A:
忘了提你:
油车用油问题不大,但油固或油直就不宜自混了,否则损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