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丝杆的加工问题

楼主(2011-06-20):
入了根32长的丝杆,直径15左右,由于设计使用需要,要将丝杆进行切削,加大两头用于支撑座的光杆长度,
问题一:目前的丝杆上面有螺母和轴承,轴承好像很难取下,有社么好办法么?
问题二:丝杆能不能再进行切削呢,看上去蛮结实的钢料,切的动么,切的话会不会退火?
改造机机进行中,遇上了这个比较困扰的问题,求助啊~!!

网友A:
轴承可以用拉马,螺母找一根和丝杆一样粗的轴把螺母过下来
用合金刀可以切得动

楼主:
谢谢 简单明了 我喜欢

楼主:
继续问一下,ER11的内锥度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