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讨论] 2米P5B的动力配置

楼主(2011-06-20):
电机: 2835-08 1880kv
折叠桨: 11 x 8
电调: 40A
电池:3S 2200maH

这样的动力配置是不是可以? 对散热和过载有点担心。

或者还有其他什么比较好的推荐配置吗?

网友:
1880KV 上11*8的桨 大了点吧,
我现在正用2217KV950 带10*6的桨,柔柔的飞

网友:
电机kv值过大,1000左右合适,你这样会把动力系统烧掉。

网友A:
上朗宇2216 KV1250 (这个轴是3mm) ,10*6折叠桨(9*6是标配,电流小一点,拉力小点 但也1.3KG以上),40A ,3S 2200, 很爽
配置2   ,飞速达 2835 KV1038 (这个轴是4mm) ,12*6桨 ,40A ,3S 2200,拉力1.2KG以上。

两种配置价格差不多

网友B:
p5b配置?电机可以kv合适,电池用35c以上的2s,电调60a以上,最好80a,螺旋桨可以不用改,以上是比赛配置,适合10秒以内的极速爬升,普通玩家配置参考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朗宇2216 KV1250 (这个轴是3mm) ,10*6折叠桨(9*6是标配,电流小一点,拉力小点 但也1.3KG以上),40A ,3S 2200, 很爽
配置2   ,飞速达 2835 KV1038 (这个轴是4mm) ,12*6桨 ,40A ,3S 2200,拉力1.2KG以上。

...

谢谢, 很详细的说明.
配置1和配置2哪个效率更高一点? ( 相对留空时间更长)

网友:
应该在考虑过电机规格(功率)后,再讨论KV值的为好。

一个0802的电机,任何KV值,想必都不会直驱一个2叶的10*6的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5b配置?电机可以kv合适,电池用35c以上的2s,电调60a以上,最好80a,螺旋桨可以不用改,以上是比赛配置,适合10秒以内的极速爬升,普通玩家配置参考楼上

这样配的话, 散热要做什么特殊处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p5b配置?电机可以kv合适,电池用35c以上的2s,电调60a以上,最好80a,螺旋桨可以不用改,以上是比赛配置,适合10秒以内的极速爬升,普通玩家配置参考楼上

你的说法是在竞赛规则2S电池下使用,楼主的配置有问题的,3S电池这个配置吃不消的。1800KV 12*8桨 2S电池,电流大约在55-60A,静气流情况下600克飞机6-7秒动力,应该可以完成5分钟的滑翔。

楼主:
P5B一般推重比多少会飞得比较爽?

网友(2011-08-02):
引用 楼主:

谢谢, 很详细的说明.
配置1和配置2哪个效率更高一点? ( 相对留空时间更长)

留空时间长短主要取决个人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p5b配置?电机可以kv合适,电池用35c以上的2s,电调60a以上,最好80a,螺旋桨可以不用改,以上是比赛配置,适合10秒以内的极速爬升,普通玩家配置参考楼上

60A足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