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寻求GOPRO航拍水波纹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1-06-20):
为天行者配了GOPRO,用于
航拍
。GOPRO无AV时时输出,直接放在防水盒中,GOPRO用自带的3M底座活着泡沫胶粘在
电池
盒前面。很好飞,但GOPRO在拍摄时,画面出现水波纹,也就是常说的果冻效应,很苦恼。这是不是受
电机
的干扰造成的?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我也想解决这个问题,可是也没人告诉我!

网友B:
震动引起的,主要减少纵向上的震动就可以消除水波纹现象,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纵向上用纤维胶带固定,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网友C:
GOPRO一定要固定好.不能让他上下点头的动.另外换好点的桨...
我以前用其他桨的时候有果冻效应..后来换成原装的APC桨后果冻效应明显降低!

网友D:
换好马达 比如蝎子的,换好桨比如APC。从震动源头开始搞。

网友E:
看了是震动引起的

楼主:
是不是我用的电机太差?2217
是不是我用的电机太差?2217

网友F:
這個我也研究了半年,終用"藍色亞拓膠"做到沒有震傳給GoPro
沒有果凍效果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c3OTU4MzQ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