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请教大家,翼展82的F3P机机翼的斜撑大家是用几mm碳棒啊??

楼主(2011-06-20):
RT EPP材料的 ,以前都是用鱼线,但是发觉很难给机翼搞的很平整!!总是有一点点扭!
改用碳棒,是1mm,还是1.5mm,还是2mm呢?谢谢了!!

网友A:
1.5就够,我用的是2*2的方管,1.5用完了

网友B:
我用的是1MM的碳棒,还没有试飞,总重在150G左右。

网友C:
1MM的碳棒,为了减重也可以用0.8mm的碳棒,我的120克的F3P机用的是0.6mm的。

楼主:
现在空机重40克(不包括主翼的斜撑,还没撑),设备重49克(差一个接收机,用飞梦的2.4G4通2.X克)这样重的飞机用1mm的够了吗?

楼主:
用1mm碳杆做高速动作时主翼会扭吗?

网友:
0.5*3 1 1.5 一共用了20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