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很凉啊!咋就没有人愿意给点建议呢?

楼主(2011-06-20):
想做一架微分的油机,用三叶15级的发动机,之前做过机架电的,飞的很爽也很顺手,
现在想上油机了,但是发动机不知道怎么固定上去,那家伙震动很大,而且也相当有分量
害怕固定不好出事情,请教诸多前辈给个图或者关于如何去固定发动机的建议,发帖近一周,
居然没人给我说····

网友:
还不如直接卖25级小金星,发动机越小越不好调,一个人很难玩的,

25小金星普及率高,练手正好合适,电的和油的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不建议自己做免得大部分时间都在调试和修理

网友:
楼主如果不是行家,建议不做,累人、烦人、烧钱。

网友:
有专门固定发动机的机架的LZ不知道吗?直接把发动机用螺丝固定在机身隔板上。你自己做飞机的把隔板做到合适的尺寸上就可以保证重心位置了,很简单的事情。
另外发动机的震动并非传说中的那么恐怖。我基本都是用60以上的4冲甲醇机,对震动的问题表示没有压力。我都是直接使用机架安装不另外安装减震的。不过如果你螺丝孔都打不正,螺丝都是别着力装上去的,如果你也从不看桨是否平衡那估计震动会有点压力。

网友:
不知道LZ做的微风是KT板还是泡末的或者是轻木的,轻木的防火板是是层板做的,一般是两块3MM的(40级)两块2MM的(25的)15级的,我以前用两块1.5MM的,15级的引擎震动没有那么大,要是泡末的,用1MM的层板切成与原防火墙大小,用热胶在内壁打一层加固,开孔,上带爪锣冒,上引擎架

网友:
很多人都是自己摸出来的吧,看书,看网啊都有经验介绍的

网友:
别做微风了,油机不能用泡沫机身和KT板机身的,基本都是轻木. 15级的小金星现在才200零点,什么配件都齐了. 比泡沫小塞还便宜. 你自已做轻木光一个机翼就累死.而且自已做出来的飞机不准确,第一次上天问题多.新手应变能力又差.安心去买小金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