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上的电机改用在电飞上的可行性

楼主(2011-06-20):
硬盘的电机也是三相的,把多余部分尽量去掉后,加个电调有没有用在电飞上的可能啊?

对于很多模友来说,可能很喜欢航模,但所在地的航模业可能并不发达,很多配件也许并不很容易买到,我就面临这样的困惑,但废的硬盘相信很普遍了,而且上面转速几千转的电机应该质量是很不错的,如果能利用的话,相信能给很多条件有限的朋友解决很多问题吧。

如果能把上面的电调加以利用就更加OK啦,哈哈

高手大师们给点指点啊

有了这两样的话,再配一个玩具遥控,其余的部分相信很多模友就可以动手搞定了吧

硬盘电机的背面(定子)

硬盘电机的背面(定子)

硬盘电机的侧面

硬盘电机的侧面

硬盘电机的正面(转子)

硬盘电机的正面(转子)

从背把轴冲下去

从背把轴冲下去

定子和转子就分离了,内部情况

定子和转子就分离了,内部情况

网友:
光驱的可以,电机的不行,另外和遥控玩具的信号不一样,遥控得买现成的

网友:
电机改造可以用,但是有难度,驱动电路(电调)是肯定用不了的,功率太小。
原元件级的DIY不是每个人都搞的了的,没有超强的专业知识和动手能力只能是瞎忙活。
建议直接买成品电机和电调,当地没有直接上淘宝网啊,网络购物方便、省钱。

网友:
早有改好的了 光驱改完拉力100克左右

网友:
我一年前搞过,光驱的,硬盘的都可以,重新绕线,2S拉力100多克,硬盘的要磨去多余的铝合金减重。不用换强磁,改完后一般中后推比较安全,前拉会飞出
改一个的时间大概1、2天
改一个不如买一个

网友:
喜欢折腾可以整。
不过就时间来说性价比太低了,不像以前无刷电机贵,现在普通的都白菜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经验的老虾啊, 佩服,的确前拉的话,会把转子轴拨出去的,推的话,不会有问题,而且这电机看上去性能还是不错,毕竟是用在硬盘上的啊,就是小点
的确就是有人爱瞎捣腾,我就有点属于这一类呀,也算是技术创新引导进步的力量的一种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