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氏B16锥度 和MT2锥度 两种等同??可以互换使用么??

楼主(2011-06-20):
今天在淘宝看台钻发现有些商家的台钻数据中 主轴锥度一项写这B16/MT2
于是不解,莫氏B16锥度 和MT2锥度 两种等同?? 可以用一个B16的钻夹头按到MT2的主轴上么??

网友:
B16不是莫式锥度 ,台钻主轴应该是莫2的锥孔 ,钻夹头接杆是一头B16一头是莫2的。

网友:
MT2是钻接杆长端锥度与台钻主轴锥度连接................B16是钻接杆短端锥度与钻夹头连接

网友:
好像有个说法。是锥度MT2和B16是一样的。就是截取地段不同把。瞎说的记不清了。我车过B16就是用MT2夹持到车床上找的小托板角度。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啊 我想我明白了  十分感谢楼上三位的讲解 谢谢

网友:
是的
B16是莫氏短锥

网友:
画个图示意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