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求高手指点坦克改造

楼主(2011-06-20):
谁什么坦克群的qq发个来,M41A3的履带老是要掉是为什么啊

网友A:
首先说一下坦克的使用环境
看坦克的履带是塑料还是金属
坦克使用前是否检查过上次断开的那节
履带老是要掉:是履带滑出,还是断掉
履带滑出可能负重轮弹簧太软,也可能履带太长(可以去掉几节)

网友B:
张紧轮与主动轮不平行。需要注意张紧轮的位置调节链条的涨紧度、负重轮弹力偏软,主动轮与链条之间的间距不能保持一致性。链条轴不灵活等

楼主:
问题
履带是滑出去的驱动轮老是要跑出驱动槽,履吧坦克拿起来履带会有一个掉成弧度是不是正常的呢,他们说履带太紧会影响通过性能,我拆过一节履带绷的刚好有点紧对通过性能没问题吧,对了有聊坦克的qq群号码没有啊 。

网友C:
根据M1早期型号的经验,可以在主动轮齿圈外面再加个护板……(遁)……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指点,我这有个qq群102757685,喜欢坦克的都可以进来大家交流一下坦克的相关知识,技术,改装心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