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很郁闷!刚刚装好才下水,又失控撞了!视频已经上传

楼主(2011-06-20):
上次我的汽油O 失控撞了,(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92628)  上次的事故。    时隔这么多天, 终于换好壳子, 装好了, 今天第一次下水,发动着了 丢到湖里,等我回头拿遥控的时候,它自己就加速飞奔起来,遥控器完全不起作用!一直冲到对岸去了,还好插进铁丝网里,网撞了一个大口子,要么船壳又要报废。   捞上来之后,在岸上遥控又正常,  半个小时左右我们一行换了个大湖去玩,结果一直都很正常,没有失控过了,真不明白是为什么,失控不是偶然,好几次了,  那位老师能帮帮告知为什么啊, 开放也做了防水,整条船都是重新装的。   晚一点上图 和视频

楼下有朋友说,是火花塞电阻问题,我之前确实在割草机店换了个火花塞,换完之后玩了10秒就撞了,现在用的还是那个火花塞。。 下午撞了之后,我又换了一个没有人游泳的大湖玩,结果一直都很正常。发个视频上来,螺旋桨断了1|3  船漏水厉害·  不过还是完整的跑了一圈没有失控,i、真不明白到底是为什么了,失控不是偶然的,都报废2个壳子了,  谁能帮我贴下视频啊,  视频如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c4MTU1MTU2.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c4MTU3MDg4.html
撞了之后从水里捞上来

船头

楼下的公园,玩船超近

网友:
是什么空啊?  是不是晶体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2.4G的遥控

网友:
2.4G的控。。。100块也有,1W块也有,真想让人帮到你,描述的仔细点,具体的牌子型号,船舱内部的走线。自己先找下原因,拉拉距离,模拟航行时晃动看,接收机工作正不正常。猜测下,楼主肯定用的200以下的所谓2。4G。。。。

网友:
估计是干扰的缘故~主要原因是火花塞。

做好抗干扰~火花塞换带电阻的。
2.4G的也容易干扰。我在家测试过 有这个情况 控制全无反应。比较恐怖!!!
换带电阻的火花塞就没这个问题了。比较恐怖!!!

网友:
估计还是控的事情,我也碰到过,最好换个好点的pcm的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像是的,以前才玩的时候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后来买了个新火花塞  刚试玩就失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岸上控制完全OK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岸上控制完全OK的  打着火之后就有时候失控 有时候正常, 我去换新火花塞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次我的汽油O 失控撞了,(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92628)  上次的事故。    时隔这么多天, 终于换好壳子, 装好了, 今天第一次下水,发动着了 丢到湖里,等我回头拿遥控的时候,它自己就加 ...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次我的汽油O 失控撞了,(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92628)  上次的事故。    时隔这么多天, 终于换好壳子, 装好了, 今天第一次下水,发动着了 丢到湖里,等我回头拿遥控的时候,它自己就加

楼主:
回复 网友D:

会不会是因为火花塞的原因啊

网友:
线路 注意检查发动机上的磁电机点火线圈接地一定要良好。否则会出现火化干扰接受的

网友:
我还是用35兆的3和直机控在控汽油艇一直相安无事

网友:
汽油船我懂得也很少 只知道高压电磁对接收机是有影响的,加磁环,或者是用pcm制式会好一些,再有2.4G的设备 最好引出一根线在船体外,另一根成90度角 就可以了 ,我们这里是这么做的 不知还有其他方法么有

网友:
你用的舵机是多少公斤的,我以前遇到个一个问题,我用的控是FS-GT3B 2.4的新的,新的舵机是春天15公斤的,用一会就会出现半失控跟全失控,找了很久都找不到问题所在,后来我想是不是15公斤舵机耗电量太大而导致接收供电不足,我就自己改了改  我的锂电池是2200毫安7.4V的 直接从电池的正极上另拉了一路电出来接了个1086(6V)的降压元件和一个滤波电容,出来的电是6V的,专供15公斤的舵机使用,把15公斤舵机插头里的正极(红色)线从插头里取了出来接在这个6V电的正极上就行了,15公斤舵机剩下了两根线不动(一根是信号线黄,一根是负极黑)把插头插在接收相应的插曹里就行了,我改了到现在没有出现过失控跟其他问题,你先试试,不行的话又改回来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谢`  我改下看看, 控 是 无限的   舵机应该是辉盛13公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