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尾舵机选择的问题,纠结呵

楼主(2011-06-20):
请教各位DX,我现在是菜鸟阶段,还在练习悬停,尾
舵机
是选择国产9257先用着,等技术练好了再换好的,还是一步到位呢?谢谢。

楼主:
多谢几位指导

网友A:
苦练自旋还是有用的
今天刚刚碰上一个922死舵。

网友B:
有米就炸原厂的,没米就炸国产副厂的。

网友:
有米就直接上好的,米不多就先将就.设备一分钱一分货.我的FUTABA 9257和GY520锁的直直的,朋友的KDS800+922总是有点飘,但是他的一套才两百多,我的锁尾一套一千多.你自已衡量

网友C:
先用着,锁得死死的。

网友D:
有兴趣,玩的多的话还是一步到位好。飞机买回来我就装的 quark 配 8910A+ 大概飞了有500多个起落了吧,大炸 小炸无数次 目前还是好好的 啥毛病没有。

楼主:
 大家意见都相左呵。。。。自己也晕了,还是实践中摸索吧。感谢大家分享意见。

网友E:
有钱就用好的没钱呢还是要用好的,这样才结约成本

网友F:
你。有那么多的预算就直接买好的。其实装配也重要的。顺滑的装配和良好好飞行习惯能让设备寿命延长很多……

网友G:
尾舵机,直接买FUTABA的是对的,我就走了不少弯路,用过很多东西,9克。262HB,DS520,说实话,有的东西一步到位很划
算,退一万步讲,就是退魔,卖了也亏的不多,其实人品不差,用个几年都正常

网友H:
看你有多少钱的问题

网友I:
绝对要先用着再上好设备,刚刚开始的时候很容易因为调机不当造成烧坏尾舵机的。
个人建议:刚刚开始不要考虑耐用。
过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