爽飞450中出现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1-06-20):
两年来一直没怎么飞,关键是北京场地太少了啊,自己时间又少,于是耽搁不少。总共飞了不到15次吧,炸鸡4次,还好,小炸,每次只是大奖和主轴。最近回家探亲假,今天双飞一把。初中的操场闲置,没人,哈哈,感觉还不错,悬停蛮稳当,心里一直想有突飞猛进的技术进步,但是目前也只止于粗糙的悬停……
上图吧,看图之余问各位几个问题。
1.我的控是JR dsx9的,今天调试了油门锁定功能,但是不理想,我把油门锁定开到50%,但是问题出现了。不能再推油门杆,一推,桨距变大后电机就非常吃力,转速马上降低,无法起飞。这情况处在什么地方呢??
2.油门锁定是电直使用的功能吗?
3.我想调出来3D功能,可是熄火开关怎么设定呢?不然我一接通电源大奖不就疯转了吗?
4.飞航线的时候飞机总是会抬头,微调后依然存在这种情况。如何克服呢?是调试的问题还是什么??
谢谢大家!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
首先你要搞清楚油门锁定和熄火开关的作用   你所说的油门锁定时熄火开关 你把熄火开关当油门锁定用了  油门锁定应该在3D开关中设定油门曲线为一条直线 切3D的时候就固定了油门位置 而不是用熄火开关

网友:
你完全没有搞懂什么是油门锁定和3D

网友:
lao老菜鸟,,多多学习理论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经你点拨豁然开朗了~~~!!!
果然有老手带进步快啊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飞航线总是抬头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设定的问题,还是直升机在向前飞的过程中会出现前面气压大的问题。好像以前在论坛上看到类似问题,但记不得了

网友:
是左右螺旋桨跟空气的相对速度的不同,导致两桨升力不同。由于陀螺效应,力的作用效果旋转了九十度,也就是导致飞机抬头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靠!严重崇拜中……谢谢~又学习了!不过怎么解决呢?

网友:
油门锁定是为了安全,一锁定油门后,不管怎么样推油门,电机不转,而斜盘舵机动。3D模式上油门曲线保持一条水平线,实现油门保持同一个输出水平。

网友:
LZ入魔已久,是老白~~~快潜水去吧
鉴定完毕

网友:
我个人认为,玩航模这个东西,还是和模友们一起团队出去玩,比较好,一是可以交流学习,二是有老鸟带,也不会走太多弯路!

网友:
那是必须的,与老鸟交流一日,胜过自己摸索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