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楼主(2011-06-20):
xxxxxxxxxxxxxxxxxxx

网友A:
那个位置应该是JJ的悬停位置 0度也没问题 舵量平均 要是 8 - 10度 悬停时 尾舵机能少做点功

网友B:
好陀螺不需要设置中立点

网友C:
我也很想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D:
看你的陀螺仪了,好的陀螺仪可以是0度,一般的陀螺仪还是调点正螺距吧

网友E:
中立点应该是抵抗自旋方向5—6度!

网友F:
尾中立O这样调(拆除主桨、非锁尾模式、油门100%不会左右跑就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94859

网友G:
以前按照老帖设置有角度,但是尾巴总是往左飘现在设置在0度后锁的刚刚滴。

网友:
我的O度

网友H:
陀螺设置,其实就设置个舵机频率、修正方向、舵机方向、左右行程、延时速度就行了啊,中立点我不太懂是啥,也从来没设置过,也从来没出现锁不住的问题。

网友I:
0度就可以了,亚拓的说明书就是这样说的。
我也一直是设置到0度。

网友J:
其实要看你采用的是什么陀螺仪。若是780的,绝对要夹角为零度。

网友:
原帖由
fengbo520
于 2011-6-20 20:46 发表
好陀螺不需要设置中立点
对的 非常对...
哈哈..
但要调好中立点

网友K:
是的,,我GY520/GP780 都是0度,,

网友L:
我的老401零度就好了

网友M:
按照说明书吧. pg800 GY650的都是强调要攻角. 401的说明书没看过,但是401如果中立点不带攻角3D是锁定不了的,这个我已经验证过.
750 和780 不用
还有一个要注意地方,山寨的尾推很多存在最大攻角不够的问题,飞飓风时候就很吃力了

网友N:
我飞机两片尾桨夹角在10度左右,HG830陀螺,锁得挺好,0度的时候效果不好

网友O:
理论上桨叶角度在中立点不是0度,因为飞起来,尾舵机在中立点,尾桨也应该有向右推风,才能不自旋转,这样尾舵机几乎不用拉动尾桨,实际上不用精细调中立点,因为数字锁尾舵机会自动保持尾巴,中立点差不多在尾轴的中间就好

网友P:
我觉得20-30度好

网友:
3-5度最好~~!

网友:
夹角40度
KDS800

网友:
好的陀螺也需要攻角的,就像我的V8必须是2到3度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其实要看你采用的是什么陀螺仪。若是780的,绝对要夹角为零度。

我的就不是0度,照样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