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帮帮忙啊!!!!!

楼主(2011-06-20):
对尾悬停的时候尾巴总是往左偏,需要不断的修正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啊!新手请尽量说清楚点

网友A:
我的向右偏!有一点点!坐沙发

网友B:
中立点没有调好,尾舵机向后移一点就好了

网友C:
调调微调

网友D:
试试调中立点,陀螺仪行程加大点,或者加大感度看看!
嘿嘿鄙人拙见,不对各位指正!

网友E:
尾桨设置在0度看看

楼主:
感谢各位帮忙!!!!!